[技术问答] 新唐NE76进休眠无法唤醒

楼主(2021-06-08):
使用
    set_EBOD;
    set_EPI;
    EA = 1;
    set_PD;

进入中断,有把一个按键中断打开,用来检测是否有按键,然后进休眠之后,按键无法唤醒,现在功耗好大,怎么解决,看了几套历程,里面最多只有一个watchdog用门限电压和休眠相关的,这不是我需要的

网友A:
你需要开gpio 中断,即可用中断唤醒

网友B:
中断没有使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开gpio 中断,即可用中断唤醒

set_EPI;这个不就是开中断吗?难道还有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没有使能吧?

set_EPI;这个不就是开中断吗?难道还有别的吗?

楼主:
在IO初始化的时候也开启了相应的中断,难道还有别的寄存器控制中断唤醒的吗
void KeyInit(void)
{
    P01_Input_Mode;
    clr_P0S_1;
    set_P0S_1;

    Enable_INT_Port0;
    Enable_BIT1_HighLevel_Trig;
#if 0
        Enable_BIT1_RasingEdge_Trig;
#endif
        set_EPI;// Enable pin interrupt
}

网友C(2021-08-17):
新手小白,学习中...建议用串口调试下,看看有没进入管脚中断

网友C:
楼主,你现在搞掂了没有,我也遇到管脚中断的问题了。可以请教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