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11开发板使用CC1101,并PD8影响UART波特率问题

楼主(2021-06-09):
又抽奖中了AUTOCHIPS的开发板,想换别的型号的开发板,小管家火速把板子发过来了,刚好最近要用CC1101,那就用上这两块开发板吧!先声明一下,CC1101还处于小白阶段,只是能够收发,那些相关的参数还搞不清楚哩。用的是厂家提供的例程,大家有兴趣就在CC1101的头文件里面找厂家联系方法。
有关7735S显示部分的内容请看前一个测评。https://bbs.21ic.com/icview-3127696-1-1.html.工程文件见附件1。

CC1101连接请看GPIO.H中的定义

利用CC1101的无线收发功能,将4、5、6按键的图象显示转移到另一块板子的显示屏上,并控制另一块板子的LED2的亮灭。

按上面板子的第6个按钮,在下面的板子上显示按钮6按下和松开,按下时下面板子的LED2点亮,松开时熄灭。

同样按右边板子的第5个按钮,在另一块板子上显示按钮5按下和松开,按下时另一块板子的LED2点亮,松开时熄灭。

但是在使用CC1101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奇异的现象。
因为使用开发板的J5接出相关IO,初始化PD8为输出和PD7为输入,会影响UART的波特率设置。
在GPIO.C中
91  //     GPIO_SetDir(PIN_CC_CLK1, GPIO_OUTPUT);
106      GPIO_SetDir(PIN_CC_IRQ, GPIO_INPUT);
这两行只要注释一句,波特率设置就是正常的,否则串口调试助手需要加倍才能正常通信。这个只是加倍波特率,通信还是正常的。手上有这个开发板的网友可以验证一下。工程文件见附件2。

不知道这个现象在别人那儿是否会重现?厂家需要检验一下,这个现象在UART1和UART2上是一致的。

楼主:
用厂家提供的例程UART_SIMPLE可以如下验证一下:
在GPIO.C中加入:
        GPIO_SetDir(GPIO_PD8, GPIO_OUTPUT);
        GPIO_SetDir(GPIO_PD10, GPIO_OUTPUT);
编译运行,就会影响波特率,两句中注释掉一句就没有影响.
为了方便验证,应该将UART.H中的UART_BAND_RATE_SEL改成9600,19200,57600等在串口
调试助手中有加倍速率的
//#define UART_BAND_RATE_SEL                (115200)//波特率选择
#define UART_BAND_RATE_SEL                (19200)//波特率选择

这样当上述语句在GPIO.C中时,串口调试助手需要设置加倍的速率才能接收正确的数据,
没有那二句时,串口调试助手使用程序设定的速率.

网友A:
那个屏幕很好看,感觉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