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PUID和AES算法的STM32固件升级

楼主(2021-06-09):
STM32是ST公司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311]内
核的系列微控制器。STM32系列微控制器在Coretex—M3
内核的基础上集成了丰富的外设单元心],具有高性能、
低功耗、低成本的优势,被广泛应用在工业控制、医疗和
手持设备等众多领域中。与PC上的软件一样,嵌入式
系统的固件(即软件)也需要不断升级。现在固件的升级
一般是使用JTAG或SWD仿真器,通过专用软件完成,
所有产品的升级使用相同的文件,因此易被非法用户盗
版使用。

楼主:
STM32有三种启动方式,具体采用哪种由STM32的
BOOT0和BOOTl两个引脚的组合决定⋯】,只要BOOTO
置低,无论B00T1置高或置低,STM32都从内部Flash
启动。STM32内部的Flash地址从0x8000000开始,Cor-
tex—M3内核的Flash起始地址的第一个字(4 B)必须是
栈顶指针的值,第二个字存放复位中断向量的地址,随后
才是STM32要执行的代码。为了实现应用程序的IAP功
能,STM32片内的Flash要分成两个区域,开始的一部分
存储Bootloader,后面的一部分存储App。STM32启动时
首先从Ox8000000地址开始执行,即先执行Bootloader,
在Boodoader中再跳转到App。
Bootloader中的IAP流程是:首先解锁Flash,擦除
App占用的Flash块区;然后从TF卡中读出升级bin文
件,应用AES算法解密;解密后的代码按顺序写入上一
步擦除的nash,全部App写入完成再对Flash加锁以防
止被调试工具读出。

网友A:
太深奥了,没有看明白咋回事。

楼主(2021-08-26):
就是加密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