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级管静态直流电压计算

楼主(2021-06-09):
求论坛的各位大师给予指点,附图电路标注的位置的直流电压计算,本人理解能力有限,查阅相关资料没有找到答案!再次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从B点开始推导即可,

网友B:
计算过程如下:

PN结的电压取0.7或0.6的问题略,晶体电路计算不需要如此精度,也没有必要。

网友A:
D=E+0.7,

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过程如下:

感谢大师的推导逻辑,模糊的概念豁然明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的推导逻辑,模糊的概念豁然明朗!

我不是大师,真正的大师是king5555,玩三极管,他排第二,集日本人,美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于一身。鉴于排第一会死的很惨,给第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大师,真正的大师是king5555,玩三极管,他排第二,集日本人,美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于一身。鉴 ...

哈哈!高手如林,我是小白,能给初学者提供讲解并分析问题的多是大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高手如林,我是小白,能给初学者提供讲解并分析问题的多是大师! ...

king555是真大师。
我用从x那里学的美国人的优美模型去挑战,人家用日本人的近似速算公式,秒杀我。第一轮败北。
当我用h那里学的日本人的推导,他用战斗民族俄罗斯人,说他当过兵,兜里踹这个美国微型计算机。第二轮败北。
当我恼羞成怒,他用法国人的幽默,应之。第三轮,败北。

你这段话也挺幽默的

网友C:
以前至少发过两个帖子了,很多书上默认VBE为定值0.7V:

这样做的原因,不是说VBE是0.6还是0.7V不重要,恰恰相反,VBE变化0.1V,发射极电流可能要变化5-10倍,非常敏感。

设VBE=0.7V为定值,真实原因是迫不得已,手工精确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

具体说明可以查看相关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至少发过两个帖子了,很多书上默认VBE为定值0.7V:

谢谢大神对Vbe电压的分析缘由!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对电路分析似懂非懂,碰到实际问题又说不出原因的初学者带来很好的帮助!

网友D:
C点电压应该按0.73V来计算才科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点电压应该按0.73V来计算才科学~~~

为什么是0.73V 而不是 0.72V或者0.74V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是0.73V 而不是 0.72V或者0.74V ?

1、300+430,刚好跟0.73对上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