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PIC18F16Q40驱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1-06-09):
#申请原创#
数码管是一种常见的显示器件,也便于在掌握GPIO口的情况下,较快地解决显示问题。
为了便于直接使用,此处用的是4位集成在一起的数码管显示模块,它在数码管的基础上已添加了位码引脚的驱动能力。
在PIC18F16Q40开发板上,进行某位显示驱动的引脚配置如图1所示。
图1  MCC引脚配置

数码管相关引脚与PIC18F16Q40的连接关系如下:
a-RB7
b-RB5
c-RB4
d-RB6
e-RC5
f-RC4
g-RC6
dp-RC7

在显示某位内容时,需将数码管模块的VCC接到5V电源,将相应的位码引脚连到GND接口,其显示效果如图2所示。
图2 显示效果

动画演示:

实现演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char i;
while (1)
{
IO_RC1_Toggle();
__delay_ms(2000);
if(i==0)
{
IO_RB7_SetLow();
IO_RB5_SetLow();
IO_RB4_SetLow();
IO_RB6_SetLow();
IO_RC5_SetLow();
IO_RC4_SetLow();
IO_RC6_SetHigh();
IO_RC7_SetHigh();
}

if(i==1)
{
IO_RB7_SetHigh();
IO_RB5_SetLow();
IO_RB4_SetLow();
IO_RB6_SetHigh();
IO_RC5_SetHigh();
IO_RC4_SetHigh();
IO_RC6_SetHigh();
IO_RC7_SetHigh();
}

if(i==2)
{
IO_RB7_SetLow();
IO_RB5_SetLow();
IO_RB4_SetHigh();
IO_RB6_SetLow();
IO_RC5_SetLow();
IO_RC4_SetHigh();
IO_RC6_SetLow();
IO_RC7_SetHigh();
}

if(i==3)
{
IO_RB7_SetLow();
IO_RB5_SetLow();
IO_RB4_SetLow();
IO_RB6_SetLow();
IO_RC5_SetHigh();
IO_RC4_SetHigh();
IO_RC6_SetLow();
IO_RC7_SetHigh();
}

if(i==4)
{
IO_RB7_SetHigh();
IO_RB5_SetLow();
IO_RB4_SetLow();
IO_RB6_SetHigh();
IO_RC5_SetHigh();
IO_RC4_SetLow();
IO_RC6_SetLow();
IO_RC7_SetHigh();
}

if(i==5)
{
IO_RB7_SetLow();
IO_RB5_SetHigh();
IO_RB4_SetLow();
IO_RB6_SetLow();
IO_RC5_SetHigh();
IO_RC4_SetLow();
IO_RC6_SetLow();
IO_RC7_SetHigh();
}

if(i==6)
{
IO_RB7_SetLow();
IO_RB5_SetHigh();
IO_RB4_SetLow();
IO_RB6_SetLow();
IO_RC5_SetLow();
IO_RC4_SetLow();
IO_RC6_SetLow();
IO_RC7_SetHigh();
}

if(i==7)
{
IO_RB7_SetLow();
IO_RB5_SetLow();
IO_RB4_SetLow();
IO_RB6_SetHigh();
IO_RC5_SetHigh();
IO_RC4_SetHigh();
IO_RC6_SetHigh();
IO_RC7_SetHigh();
}

if(i==8)
{
IO_RB7_SetLow();
IO_RB5_SetLow();
IO_RB4_SetLow();
IO_RB6_SetLow();
IO_RC5_SetLow();
IO_RC4_SetLow();
IO_RC6_SetLow();
IO_RC7_SetHigh();
}

if(i==9)
{
IO_RB7_SetLow();
IO_RB5_SetLow();
IO_RB4_SetLow();
IO_RB6_SetLow();
IO_RC5_SetHigh();
IO_RC4_SetLow();
IO_RC6_SetLow();
IO_RC7_SetHigh();
}

i++;
if(i>9) i=0;
}
}

值得指出的是,不知何种原因,在尝试动态驱动4位数值显示时却没有成功,出现的问题是PIC18F16Q40在输出低电平时可以点亮数码管,但输出高电平时却无法关断数码管,改变引脚的输出模式也未见效。

网友A:
用的是什么驱动呢?

网友B:
max7219可驱动8个数码管

网友C:
定时器刷新吧。

网友D:
不要驱动芯片吗

网友E:
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20

网友F:
占用了一半的引脚了。

网友G:
不能统一驱动吗

网友H:
PIC18F16Q40不错。

网友I:
还是使用oled吧。

网友C:
以前用上DHT11频率太慢了。

网友B:
CH455,驱动4位数码管

网友A:
这个驱动电流够吗?

网友E:
常用的芯片有哪些?

网友I:
这个数码管不太好。

网友H:
是免费申请的PIC18F16Q40吗

网友G:
怎么还单个引脚操作呢

网友F:
iic的驱动芯片了解一下。

网友J: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D:
常用的三极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驱动呢?

4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7219可驱动8个数码管

上次介绍过了,这次是并行驱动的。

楼主:
调用的内部函数,省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驱动芯片吗

模块自带了三极管驱动,省去了自行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占用了一半的引脚了。

并行的较耗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PIC18F16Q40不错。

哈哈,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使用oled吧。

均可,看使用情况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电流够吗?

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还单个引脚操作呢

I/O口的多少及占用情况不便整体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免费申请的PIC18F16Q4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iic的驱动芯片了解一下。

做过模拟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20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0150-1-1.html

网友L(2021-07-14):
引用 网友B:
max7219可驱动8个数码管

天微的更便宜,更好用。例如:TM1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