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国产单片机 Cortex-M0 核, 256KB FLASH,32KB SRAM LQFP48低功耗

楼主(2021-06-09):
K32XX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 32 位 MCU 系列产品,适合于多功能、低功耗的物联网应用。它集成了 Cortex-M0 核,
256KB FLASH,32KB SRAM,UART/SPI/I2C 接口,LCD,WDT 和 RTC。K32XX 系列支持多种低功耗工作模式,
支持 RTC 电源独立供电。
特点
 K3200/K3280/K3281/K3264 工作电压:2.2V~5.5V
K3248 工作电压:2.2V~3.6V  工作电流: - 正常模式:1.633mA@6.5536MHz
- IDLE 模式:0.379mA@6.5536MHz
- 浅睡眠模式(LCD 开启):9.3μA - 浅睡眠模式(LCD 关闭):3.1μA - 深睡眠模式:2.9μA - RTConly 模式:1.3μA  封装: - LQFP100(K3200)/LQFP80(K3280)/LQFP80(K3281)/LQFP64(K3264)/TQFP48(K3248)  工作温度:-40~+85°C  储存温度:-55~+150°C  MCU
- 32 位 Cortex-M0 核,最高速度高达 26.2144MHz
- 单指令周期乘法
- 标准两线 SWD 调试接口
- K3200、K3280、K3281 内置 256KB FLASH 存储器,具有写保护和加密功能,支持 ISP 和 IAP
- K3264 和 K3248 内置 128KB FLASH 存储器,具有写保护和加密功能,支持 ISP 和 IAP
- 32K 字节的 SRAM,带奇偶校验,在浅睡眠模式下可数据保留
- 256 字节的 SRAM,在深睡眠模式下也有数据保留
- 可实时监测异常,包括 FLASH 校验和错误,SRAM 奇偶校验错误,内存地址错误和内存对齐错误
 外设
- 最多 6 个 UART 控制器,具有奇偶校验功能
- 每个串口发送通道可以配置带红外载波以进行红外传输
- 最多 2 个 ISO7816 控制器
- 最多 2 个 SPI 控制器(主/从机制) - 最多 1 个 I2C 控制器(主/从机制) - 4 个 32 位定时器
- 4 个 16 位 PWM 定时器
- 4 通道 DMA 控制器
- 128/192/256 位 AES 编解码器
- ECC 加速算法引擎
- 双帧缓存 LCD 控制器
 4COM/6COM/8COM
 1/3 或 1/4 偏置
 支持多类型的扫描频率
 LCD 电压:默认输出电压是 3.3V 左右,2.7~3.6V 可调节,调节步长是 0.06V - 周期可编程的看门狗定时器
- 支持多唤醒源
- 最多 82 个 GPIO
- 最多 16 个 GPIO 外部中断唤醒口
 模拟控制器
- 16 位 ADC,具有 10Ksps 及最多 8 个外部输入
- ADC 支持手动采样模式或自动采样模式
- 2 路比较器,单端输入或差分输入
- 内置 32KHz 及 6.5MHzRC 时钟
- 内置 2 个 PLL
- 支持外部 32.768KHz 晶体或 6.5536MHz 晶体(可选) - 内置 32.768KHz 和 6.5536MHz 晶体的监测电路
- 每个时钟都可选做为系统时钟
- 支持数字时钟分频器,最高可达 1/256
- 支持可编程的低电压监测
- 支持 AVCC 和 DVCC 的上电复位
- 支持双电池输入,自动切换功能及每个输入的电压监测
 RTC
- 支持 RTC 电源独立
- 支持 RTC 1ppm 级别的自动校正

网友A:
能否把IC手册发一下,Q:270079957

网友B:
放个规格书上来

网友C:
第一次听说

网友D:
留个联系方式啊,关键能保证供货不?这才是王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留个联系方式啊,关键能保证供货不?这才是王道

这个时间点,保证供货稳定的都是吹牛X咯

网友F:
最重要的是供货是否能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个联系方式啊,关键能保证供货不?这才是王道

保证稳定供货的,大货已经回来了。15016925935 微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时间点,保证供货稳定的都是吹牛X咯

诚信合作,靠谱的稳定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个规格书上来

规格书已放,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重要的是供货是否能供上?

供货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