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常用的单色液晶为什么比彩色TFT价格贵

楼主(2021-06-09):
RT.   2.8寸 320x240 ,16位色深的TFT已经¥20左右,单色的19264最低要¥30左右。

大尺寸的单色LCD 320*240 要¥200左右, 而 5寸的TFT才¥60左右。

单色屏的优势再哪里,是可靠性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物以稀为贵

网友B:
楼主所说的彩屏是针对大宗数码产品的,自然成本控制容易得多,流到市面上的又是尾货,实际成本几乎为0,不能跟常规产品相比。

网友C:
产量少,平均成本就高。

网友:
非要说一个单色液晶的优点的话,阳光下清晰可视。这是由于其半反半透的背光板特性。
彩色TFT液晶一般是靠背光照亮,如果外界光线比背光强太多的话,画面就看不清了。
半反半透或全反的彩色液晶现在很少见了,因为其色彩效果不好。

网友D:
常用尺寸的彩屏相对类似尺寸的单色屏量大很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平均成本就会低好多

网友E(2021-10-03):
单色开模门槛低,常用的12864、19264等规格品类不同厂家、颜色、尺寸成千上万种,最终就是哪个也上不了太大的量。这是屏的成本,如果考虑到驱动、存储、和MCU的综合要求,综合成本彩屏也并不占优势,当然具体要结合产品才能精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