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的RTC有没有办法实现10ms/次的中断

楼主(2021-06-09):
请问一下,GD32E230的RTC有没有办法实现10ms/次的中断
就是休眠后RTC仍然会10ms/次进入中断

网友A:
可以啊,定时器中断。

RTC哦,不是一般的定时器

网友B:
可以的,如一楼所述,定时器中断。

网友C:
你需要研究一下RTC的闹钟屏蔽位,屏蔽日期、时、分、秒可以实现1秒闹钟中断,然后你再根据自己的分频值配置,计算一下10ms需要屏蔽RTC的亚秒闹钟的多少位,配置亚秒屏蔽应该就可以实现10ms闹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