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07ZET的例程使用ADC2为什么没有输出结果而ADC0可以正常...

楼主(2021-06-09):
在使用GD32F407ZET时需要引出13路ADC来实现输入并参与控制,但是根据例程的ADC进行修改仅实现了7路ADC0的通道测试,ADC1和ADC2却无法直接替换使用,想请教一下解决方案,万分感谢赐教指导

楼主:
这一段代码是ADC0的,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当换成ADC2和他所对应的gpio引脚时却无法看到结果,想请教一下大佬帮助
#include "gd32f4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gd32f4xx_eval.h"

uint16_t adc_value[8];

void rcu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dma_config(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u_config();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
    /* SYSTICK configuration */
    systick_config();
    /* DMA configuration */
    dma_config();
    /* ADC configuration */
    adc_config();

    while(1){
        /* delay 1s */
        delay_1ms(1000);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ADC_REGULAR_CHANNEL);
    }
}

/*!
    \brief      configure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rcu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enable AD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enable DM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1);
    /* config ADC clock */
    adc_clock_config(ADC_ADCCK_PCLK2_DIV4);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config the GPIO as analog mode */
    gpio_mode_set(GPIOA,GPIO_MODE_ANALOG,GPIO_PUPD_NONE,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mode_set(GPIOA,GPIO_MODE_ANALOG,GPIO_PUPD_NONE,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
    \brief      configure the DMA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

    /* ADC 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DMA_CH0);

    /* initialize DMA single data mode */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0));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memory0_addr = (uint32_t)(adc_value);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16BIT;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circular_mode = DMA_CIRCULAR_MODE_ENABLE;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number = 8;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1,DMA_CH0,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

    /* enable DMA channel */
    dma_channel_enable(DMA1,DMA_CH0);
}

/*!
    \brief      configure the ADC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adc_config(void)
{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ADC_REGULAR_CHANNEL,8);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0,ADC_CHANNEL_0,ADC_SAMPLETIME_144);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1,ADC_CHANNEL_1,ADC_SAMPLETIME_144);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2,ADC_CHANNEL_2,ADC_SAMPLETIME_144);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3,ADC_CHANNEL_3,ADC_SAMPLETIME_144);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4,ADC_CHANNEL_4,ADC_SAMPLETIME_144);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5,ADC_CHANNEL_5,ADC_SAMPLETIME_144);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6,ADC_CHANNEL_6,ADC_SAMPLETIME_144);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7,ADC_CHANNEL_7,ADC_SAMPLETIME_144);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discontinuous mode */
    adc_discontinuous_mode_config(ADC0,ADC_REGULAR_CHANNEL,3);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ADC0);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
    adc_dma_mode_enable(ADC0);
    adc_dma_request_after_last_enable(ADC0);
}

网友A:
ADC2的通道pin脚,有一些是独立的,和ADC0/ADC1不共用,需要参考datasheet。还有ADC1不能单独使用DMA功能

网友B:
ADC初始化,时钟和IO,关注一下。

网友C:
有些引脚是共用的,看下数据手册管脚分配。

楼主:
具有复用功能的接口无法被adc2使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有复用功能的接口无法被adc2使用吗

你还是把代码贴出来吧

网友D:
ADC1时钟初始化需要在配置前,否则采集不到数据

网友E(2021-08-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ADC2出不来数据

网友F(2021-12-17):
参考一下 最新版的datas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