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音频)听筒输出与扬声器输出

楼主(2021-06-09):
各位大神求助!
听筒输出与扬声器输出有什么不同?
听筒输出能接功放带载扬声器吗?
听筒输出必须要经过CODEC才能到功放吗?

网友A:
听筒即耳机,输出功率比扬声器输出功率小很多。带扬声器的话,声音自然会很小。听筒输出都是音频信号,可衰减后接**,无需什么COD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筒即耳机,输出功率比扬声器输出功率小很多。带扬声器的话,声音自然会很小。听筒输出都是音频信号,可衰 ...

你的意思就是听筒自身的功率输出本来就小,就算加了功放也比扬声器通道接功放的声音要小是吗?

你加了功放当然输出功率会变大,想多大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