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有国产芯片可以替代STM32H743IIT6的么?急问

楼主(2021-06-09):
有国产芯片可以替代STM32H743IIT6的么?急问

网友A(2022-12-21):
应该没有,国产的MCU都针对的中低端市场

网友B:
肯定没有啊,完全替代的话,肯定没有的

网友C:
为啥要搞国产替代H7啊?成本太高啦?

网友D:
你可以换个方案,换成linux吧,这国产有的

网友E:
国产MCU好像没有多少能媲美H7的

网友F:
我记得是没有,因为他们都是在兼容M0M3M4内核的比较多

网友G:
大概是没有替代了,H7有点高端了

网友H:
暂时还是没有的,我记得全志或者瑞芯微的芯片都是linux的,性能倒是比H7强点,但是不兼容

网友I:
这芯片太高端,国产还没到这个地步呢

网友J:
请问楼主用H7这芯片做了什么产品啊?为啥要用这么高端的MC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