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我买了个STM32的最小系统,搜索不到串口,换了几个usb还是不行?

楼主(2021-06-09):
为什么我买了个STM32的最小系统,搜索不到串口,换了几个usb还是不行?

网友A:
有最小系统照片?用的哪种USB转串口芯片?有安装驱动?设备管里器里有串口?

网友B:
多半是U转串的驱动没装好,既然是买的开发板,会提供配套的驱动的,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