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中使用CAN通信时,通信错误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1-06-09):
最近在用can通信,看到错误管理和错误帧这一部分,不理解。
手册上说错误管理完全由硬件处理,是不是如果发生了错误,错误帧是由硬件自动发送的?
那么错误帧的接收呢?也是由硬件自动接收处理的?

还有STM32中的错误中断,是只要监测到总线上有错误就会触发中断吗?还是说只有本机发送引起的错误才会触发中断呢?

网友A(2022-12-21):
估计是有校验的吧,错误了就返回一下数据

网友B:
你说的错误是can错误,还是can的数据发生错误了

网友C:
Can这块还没调试过,是不是挺麻烦的啊,使用can的话

网友D:
我觉得错误帧按理来说就可以不要了,舍弃就好了

网友E:
错误中断应该是串口发生错误了,才会触发中断的

网友F:
是收到错误也可以触发中断的,不仅仅是本机

网友G:
话说can的使用需要有什么基础知识么?还是有C语言编程能力就行啊

网友H:
我不是很理解,为啥错误帧还要处理呢?

网友I:
我觉得应该是错误帧会自动发送

网友J:
应该是自动发送的吧,我之前用过一款串口,好像跟can这个流程差不多,都是自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