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电路电阻设置值依据及计算方法

楼主(2021-06-09):
各位大师大家好!附件电路经过前期各位大神的分析及讲解使本人对该电路得到了一定的认识,本人抱着刨根问底的态度,再次咨询该电路电阻设置值依据及计算的方法能在各位大神的帮助下得到答案!

网友A:
电阻值设置依据就是设计要求,抛开设计要求谈电阻值设置依据就是在耍流氓,

根据电路参数只能计算电路的性能指标,但是这个性能指标是否符合原始设计要求,你在这里是问不到的,你要问给你这个图纸的人,

只不过所谓的设计要求可能只是存在于某个人的心里而没有落在纸面上,

网友B:
mark一下,三管放大器

1、R17+R18,是中间级静态电流。R21与R18的比值决定中间级交流增益。
2、R20和C18,是电流反馈。R20越小,负反馈越大,增益下降,r20决定初级与中间级增益。
3、R23随手抓一个10k,决定初级增益开环增益
4、R19随手抓一个10k,限流电阻
5、R16越小越好,关键是Q5能否抗住。

期待king5555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反推偏置的电压与电流,若需很准确必须重复几次计算,以及先已知Vbe与Ic的关系和hFE。这里我只算 ...

感谢King5555@叶工的耐心解答,假设R16阻值没确定的情况下,按Ve5电压为VCC/2计算,如何获取Ie5的电流值(757uA)或者还是要Q5的什么参数决定了R16的值。可能问题问的有点白痴请大神不要见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King5555@叶工的耐心解答,假设R16阻值没确定的情况下,按Ve5电压为VCC/2计算,如何获取Ie5的电流值 ...

首先,Q5它虽然是有源器件,那是数学模型。实际上Q5是个纯耗能器件,跟电阻一样的。
实际驱动能力受R16的充电速度和Q5放电速度控制的。速度不一样时表现为失真。
实际情况,受功耗和thd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