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以太网通讯处理器编程调试步骤

楼主(2021-06-09):
转以太网ETH-YC模块,PLC转以太网型号有MPI-ETH-YC01和MPI-ETH-YC01,适用于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MART S7-200、西门子数控840D、840DSL、合信、亿维PLC的PPI/MPI/PROFIBUS转以太网。用于西门子S7-200/S7-300/S7-400程序上下载、上位监控、设备联网和数据采集。该产品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和外观专利,上市几年来,得到了众多用户的喜爱和亲睐。

一、 编程调试
            1.1  驱动安装
  安装编程驱动之前,计算机必须首先安装过西门子 MicroWIN 软件、STEP7 软件或者博途软件,
控制面板中应有“设置 PG/PC 接口”图标,如下图:

如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 32 位的,请安装 32 位编程驱动;
如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 64 位的,请安装64  位编程驱动。
安装的时候,请右击驱动程序,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请重启计算机。
【NetS7PD1801_setup_x86】为 32 位编程驱动;
【NetS7PD1802_setup_x64】为 64 位编程驱动。

重启计算机之后,进入控制面板,打开【设置 PG/PC 接口】,可以看到新增的通讯接口
二、 MicroWIN 编程调试
模块对 MicroWIN 编程调试有两种方法:通过 TKNET 编程驱动,或者通过西门子的以太网驱动。
2.1  通过 ETH-YC编程驱动
打开 MicroWIN 软件,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设置 PG/PC 接口】图标;
2. 在【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中选择计算机的网卡,
确保【应用程序访问点】为 Micro/WIN—>计算机网卡,点击【确定】按钮;
3. 如果知道模块的 IP 地址,在【模块的 IP 地址或域名】中直接输入 IP 地址,点击【确定】按钮;
如果不知道模块的 IP 地址,可以点击【查找本地的模块】,选择要连接的模块,
点击【选择设备】按钮。

注意:请选择后缀为 TCPIP 的计算机网卡
4.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通信】;
5.鼠标双击【双击刷新】图标,选中刷新到的 PLC,点击【确认】按钮。
2.2 通过西门子以太网驱动
1. 打开 MicroWIN 软件,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设置 PG/PC 接口】图标;
2. 在【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中选择计算机的网卡,确保【应用程序访问点】
为 Micro/WIN—>计算机网卡,点击【确定】按钮;
注意:请选择后缀为 TCPIP 的计算机网卡
3.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通信】;
4. 点击如下图标,打开 IP 地址浏览器;
5. 点击【新地址】按钮,在【IP 地址】中输入模块的 IP 地址,点击【保存】按钮,双击保存后的 IP 地址;
6.鼠标双击【双击刷新】图标,选中刷新到的 PLC,点击【确认】按钮。
注意:通过西门子的以太网驱动时请设置【S7TCP 默认目标 PLC 地址】为当前 PLC 通讯口的站地址。
3.1   Step7 编程调试
1. 打开 STEP7 软件,新建项目,选择菜单栏的【Options】,点击【Set PG/PC Interface】;
2. 【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设置为 NetS7PD.MPI.1,确保【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
为S7ONLINE(STEP7)—> NetS7PD.MPI.1,点击【Properties】按钮;

注意:如果模块插在 PLC 的 MPI 口,【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设置为 NetS7P .MPI.1;
如果模块插在 PLC 的 PROFIBUS 口,【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设置为 NetS7PD.PROFIBUS.1。
3.如果知道模块的 IP 地址,在【模块的 IP 地址或域名】中直接输入模块的 IP 地址,点击【确定】按钮;
如果不知道模块的 IP 地址,可以点击【查找本地的模块】,选择要连接的模块,点击【选择设备】按钮。

上载程序:、

1.选择菜单栏的【PLC】,点击【Upload Station to PG…】;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Update】按钮,选中要连接的 PLC 节点,点击【OK】按钮。
4.1  博途编程调试
首先应设置好 PG/PC 接口参数:
1.打开控制面板中的【设置 PG/PC 接口】图标;
2.   【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设置为 NetS7PD.MPI.1,
【应用程序访问点】设置为 S7ONLINE(STEP7)—>NetS7PD.MPI.1,点击【属性】按钮;
3.    如果知道模块的 IP 地址,在【模块的 IP 地址或域名】中直接输入模块的 IP 地址,点击【确定】按钮;
如果不知道模块的 IP 地址,可以点击【查找本地的模块】,选择要连接的模块,点击【选择设备】按钮。

注意:如果插在 PLC 的 MPI 接口,请在 G/PC 接口选择 NetS7PD.MPI.1,并在其属性参数里设置好模块的IP 地址;
如果插在 PLC 的 PROFIBUS 接口,请在 PG/PC 接口选 NetS7PD.PROFIBUS.1,并在其属性参数里设置好模块的 IP 地址;

1.以【项目视图】打开博途软件,并新建项目;

2. 选中【项目 3】,选择菜单栏的【在线】,点击【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硬件和软件)】;
3. 【PG/PC 接口的类型】选择 MPI,【 PG/PC 接口】选择 NetS7PD,点击【开始搜索】按钮

4. 选中搜索到的 PLC,点击【从设备上传】按钮,可以上载 PLC 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