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总线如何根据各个温度的pwm控制不同的风扇?

楼主(2021-06-09):
STM32单总线可以实现多路DS18b20测温,若是想要根据各个的温度pwm控制不同的风扇,该怎么连接电路,有没有大神为小弟解惑

网友A:
每个DS18B20接不同的ADC,在主函数一直轮训,并改变每个PWM的输出频率

网友B:
先做一路,读一个温度,处理一个PWM.
一路通了,就路路通了,然后添加第二路,第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