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二极管导电特性及选用方法分析

楼主(2021-06-09):
TVS二极管,又称为瞬态抑制二极管,是电子行业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件,它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亚纳秒级)和相当高的浪涌保护吸收能力。当它的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TVS二极管能以极高的速度把两端间的阻抗值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以吸收一个瞬间大电流,把它的两端电压箝制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保护后面的电路元件不受瞬态高压尖峰脉冲的冲击。

简单的说就是做电流过压保护的,在通信、电子数码等产品中很常见。连接时必须反向工作在电路电源、地两端,与稳压二极管类似,但不需要限流电阻。压敏电阻也有类似作用,不过TVS二极管比压敏电阻导电性能要好,特别是反向导通的时间,远远比压敏电阻要快,反向漏电流也小很多,允许工作温度也要高。

一、TVS二极管导电特性:

TVS二极管可以按极性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可分为单向TVS二极管和双向TVS二极管。如何区分呢?单向TVS二极管的一端标有细色环,接正极;双向TVS二极管的中间标有两道环,或不标,无极性。

1、单向TVS二极管的V-I特性,单向TVS二极管的正向特性与普通稳压二极管相同,反向击穿拐点近似“直角”为硬击穿,为典型的PN结雪崩器件。从击穿点到Vc值所对应的曲线段表明,当有瞬时过压脉冲时,器件的电流急骤增加而反向电压则上升到箝位电压值,并保持在这一水平上。

2.双向TVS二极管的V-I特性,双向TVS二极管的V-I特性曲线如同两只单向TVS二极管“背靠背”组合,其正反两个方向都具有相同的雪崩击穿特性和箝位特性,正反两面击穿电压的对称关系为:0.9≤V(BR)(正)/V(BR)(反)≤1.1,一旦加在它两端的干扰电压超过箝位电压Vc就会立刻被抑制掉,双向TVS二极管在交流回路应用十分方便。

二、电子产品生产中如何选择TVS二极管:

在选用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时,必须考虑电路的具体条件,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1. TVS二极管选型时VC(钳位电压)要低于IC能承受的最大安全电压。

2. 最大反向工作电压(变位电压)VRWM不低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一般可以选VRWM等于或略大于电路最大工作电压。

3. 额定的最大脉冲功率,必须大于电路中出现的最大瞬态浪涌功率。

4. PPK=VC x IPP,峰值功率的大小决定了TVS二极管可以应用在什么位置。

5. 寄生的节电容影响数字信号传输完整性,高速数据接口中TVS二极管节电容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