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短距离无线通讯

楼主(2021-06-09):
设备间短距离通讯:
需求:
1.工控机连网与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工控机与子设备无线互联,双向数据传输。
2、当前采用串口转WIFI实现,有时会失联,需重启解决。

求助:串口或者USB转蓝牙或wifi,在短距离通讯中,如何选择效果更好?要求一对多双向通讯,信号稳定。

网友A:
你选usb或是蓝牙,并不是会有本质提升。
考虑到研发成本,建议继续“串口转WIFI”,并增加心跳以自动重启。
无线只作为辅助,不要用来承载重要任务。

网友B:
用LORa无线串口透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usb或是蓝牙,并不是会有本质提升。
考虑到研发成本,建议继续“串口转WIFI”,并增加心跳以自动重启。 ...

确实不作为主功能,只作为辅助进行数据监测。

网友C:
用串口透传无线模块

网友D:
使用没问题,主要还是看你的逻辑处理,像蓝牙这种应用,主从应该定时发送心跳数据,以此来监听主从设备的在线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没问题,主要还是看你的逻辑处理,像蓝牙这种应用,主从应该定时发送心跳数据,以此来监听主从设备的在 ...

蓝牙没怎么用过,想尝试一下。
如果不想让别人搜到设备,是不是可以设置为隐藏呢?

@天意无罪 :恩,wifi可以,藏起来,不让人看见
我知道WIFI是可以设置成隐藏模式,让其他设备搜索不到SSID,蓝牙没怎么了解过,你要看下你用的蓝牙模块支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E:
蓝牙,WIFI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F:
我觉得你的问题需要在软件上想办法增加稳定性,而不是换一种无线的连接方式。不管换哪种无线的连接方式,都是需要软件上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的问题需要在软件上想办法增加稳定性,而不是换一种无线的连接方式。不管换哪种无线的连接方式,都 ...

所谓软件上的稳定性,指的是程序逻辑,运行的稳定吧?
我现在的点是,程序还在跑,其他功能也都正常,就是有时候串转WiFi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