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PU6050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21-06-09):
使用dmp是不是求角度四元数的时候使用了卡尔曼滤波,对于速度和加速度是没有做任何滤波处理的?

网友A:
我记得有的,DMP内部已经做了滤波了,你最好查查DS咯。

网友B:
是滤波的了的,但是MPU6050不能测速度吧

网友C:
其实他想问是的角加速度和线加速度

网友D:
他的偏航角和翻转角有不可自动清零校准的误差累积,俯仰角还是很准的

网友E:
经过内部滤波处理后的数据,还是需要自己手工进行处理优化的。

网友F:
是的,测的加速度是原始数据,我看大多数使用MPU6050测加速度值只是用来修正姿态角的

网友G:
很少有用它测加速度和速度

网友H:
我前段时间也在用这个测加速度,然后再积分求速度,即使静止时加速度值依然抖动,0漂比较严重,因为我要测微小加速度,测的加速度值根本不能用。我用别人的卡尔曼滤波也没什么作用。

网友I:
这个我测的1000个数据,MPU6050静止时的原始加速度值,直接从它的FIFO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