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掉电保存

楼主(2021-06-09):
日期即使保存了,短暂的复位,可以。要是 掉电一天呢,保存的还是 前一天的日期。那不就错了?

网友A:
同步时间,不能断电

网友B:
掉电不会变成初始时间?设备掉电应使用电池单独给时钟供电。

楼主:
已经加了相关的代码。
没问题了,谢谢。

网友C:
上电后,应该进行一次时钟同步。

网友D:
VBAT要接电池,RTC的时钟源要用外部LSE,这样VDD掉电,RTC还会继续运行,计时不会停止

网友E:
RTC,其实可以理解为电子表,就是它一直在走。
就像你的电脑每次开机,为什么时间还是当前时间?
用单片机也一样,使用RTC时,硬件电路要配有电池的,
正常设备上电,由电源支持电路运行,
设备断电后,你的程序已经停了,此时电池给RTC供电,时间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