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自带的ADC精度怎么样?

楼主(2021-06-09):
大家说说看,他们芯片做的这个模数转换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A:
12 位分辨率, 实际上 10 位精度还是能够的. 属于性能还算可以的 ADC 吧

网友B:
比较稳定。

网友C:
是12位的

网友D:
最大转换频率为1Mhz

网友E:
自带的ADC效果还是可以的,精度也可靠,如果需要高精度需要自己做算法,硬件端的滤波也要做好

网友F:
精度很一般,很容易干扰。

网友G:
ADC的位数决定了ADC的精度

网友H:
2个用于测量内部信号,16个可以测量外部信号

网友I:
转换速度比其他的芯片快一些。

网友J:
主要还是电源的设计。

网友K:
正常的都是12位ADC。

网友L:
精度的话,看需求。
一般使用内部的ADC差不都够用了,
高精度要求的话,外置一个。

网友M:
0.5%的精度很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