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接上拉电阻

楼主(2021-06-09):
PIC单片机MCRL/VPP,未接上拉电阻会怎样?

网友A:
一定要接上,否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B:
延时可能有个范围

网友C:
你超范围了

网友D:
如果建议接,那最好

网友E:
外设失灵 一般都接显示屏 流水灯 比较好

网友F:
如果官方建议接,那就乖乖听话接上吧,不然有可能出现你意向不到的问题?

网友G:
这个要看你MCLR/VPP引脚的配置字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H:
如果用做是普通的输入口的话, 就当普通的IO来用好了

网友I:
如果是用做复位脚的话, 是需要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J:
不接上拉也可以就必须配置为内部复位,内部复位和内部晶振不要一起用,不然烧写程序会有问题。

网友K:
就好像不接滤波电容,LDO不接输出电容。。。。

网友L:
如果数据手册上让你接就乖乖接吧,肯定有它的道理,不然不知道会出什么奇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