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样捕捉0%到100%的PWM波

楼主(2021-06-09):
怎样捕捉0%到100%的PWM波

网友A:
很好区别啊,
0%和100%的话就没有脉冲了

网友B:
如果PWM频率已知的话,计时判断电平信号吧。

网友C:
pwm 一般用定时器捕捉就可以测到, 其实就是个电平触发问题.

网友D:
如果是 0 和 100%, 那就没有触发了, 软件上可以考虑做个无触发的超时响应, 来通过检测输入状态来识别.

网友E:
占空比0%输出也是0;100%输出是平滑直流电压,都不是PWM波。

网友F:
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来捕获两个边沿, 根据捕获时间, 就可以计算出占空比.

网友G:
不如捕获超时, 可以根据读取的端口电平状态给出 0 或 100% 来

网友H:
可以实现,前提是你这个范围在mcu pwm捕获的范围内。

网友I: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比如占空比非常小,和占空比非常高的时候.一个下降沿和上升沿之间时间间隔太小,定时器无法同时响应这两个边沿,有时候会有一个丢失,比如本来占空比接近99.9% 因为一个边沿被丢掉了,突然测出一个50%;我正在纠结这个问题,有谁知道解决办法请不吝赐教.问题简单描述就是:测量一个周期变化的PWM信号的占空比,从0~100%,需要在2个周期内测出来准确的占空比.

网友J:
这个信号的处理的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K:
定时器 捕捉

网友L:
定时器捕捉,匹配成capture的形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