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可以驱动段式液晶屏吗?

楼主(2021-06-09):
就是电子表那种液晶片,据说很省电,可以直接io驱动吗

网友A:
可以的,选一个带LCD功能的型号吧。比如STM32L

网友B:
电子表那种段式液晶, 需要专门的液晶控制外设, 因为需要多级电压输出, 普通 IO 输出是做不到的.

网友C:
可选带LCD功能的型号, 也可以借助电路来实现, 比如电阻网络, 运放电路

网友D:
不过段式液晶选这样强大的器件, 是不是性能浪费呢

网友E:
段式液晶屏,有很多16位单片就带段码LCD驱动的

网友F:
不是很懂哦

网友G:
有带液晶驱动的型号吧

网友H:
这个应该有驱动芯片。

网友A:
应该能够驱动这个。

网友I:
段式液晶屏没使用过。

网友J:
现在的OLED很省电。

网友K:
其他的芯片能够驱动,STM32都没有问题。

网友L:
段码液晶,当然是选MSP430系列了

网友M:
但是是模拟LCD驱动方式,只能有三个状态。不过STM32L0,STM32L1,STM32L4,STM8L系列都是自带段码式驱动电路

网友G:
嗯,而且超低功耗,大量用在表类,消费类液晶显示上。

网友M:
根据你应用需要很容易选到合适的型号

网友N:
原来电子表那种液晶片,叫段式液晶屏

网友O(2023-03-07):
采屏多是通过控制器驱动,很容易的就是分辨率不一样而已,很简单你跟着修改调试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