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串口2波特率改动求助

楼主(2021-06-09):
本人有个407项目,我把系统主频改成72MHZ,APB1主频改成了18MHZ ,串口2波特率要求4800,原先是168MHZ主频,APB1主频改成了42MHZ串口波特率是对的,现改72MHZ主频,APB1主频改成了18MHZ波特率就不对啦

楼主:
HAL库怎么修改波特率4800?

网友A:
void MX_USARTx_Init(void)
{
  /* 串口外设时钟使能 */
  USART_RCC_CLK_ENABLE();

  husartx.Instance = USARTx;
  husartx.Init.BaudRate = USARTx_BAUDRATE;
  husartx.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sartx.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sartx.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sartx.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sartx.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sartx.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sartx);

  /* 配置串口中断并使能,需要放在HAL_UART_Init函数后执行修改才有效 */
  MX_NVIC_USARTx_Init();
}

网友B:
407 为什么要这么低的主频?

楼主:
抗干扰呀,老大要求的

楼主:
时钟源改对了,这里是自动匹配的

楼主:
我试过不行的

网友C:
试了高一点的主频没有

楼主:
不行的,主要是HAL库包装的太严,有没资料介绍怎么修改不同主频的串口波特率

网友D:
误码率太大了?

网友E:
用HAL工具配置。

网友F:
修改的可能不全面。

网友G:
不行是因为没有改对

网友C:
本人的407系统,168M主频,直接把串口速率数值(1200、2400、4800、9600、19200....)带入串口配置函数即可,随时配置。

网友H:
靠降低CPU主频抗干扰?

网友I:
波特率不是通过改主频更改的,可以在你串口初始化的时候配置

网友J:
遇到HAL库封装太深,无法修改底层,就改用库函数或者直接操作寄存器,搭配使用可以很好地修改

网友K:
自己先手动算算波特率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