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205进入STOP模式后,唤醒恢复时钟时异常卡死

楼主(2021-06-09):
唤醒恢复时钟时异常卡死

楼主:
为了进一步降低功耗,使用STOP模式。但是恢复时就出问题了

楼主:
卡死处为以下代码处:
while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楼主:
原始代码应为“if”,但是为了找到问题替换成了“while”,果真就卡死了在这里,返回的值是HAL_ERROR和HAL_TIMEOUT。
跟踪函数流程,具体返回HAL_ERROR位置为如下代码处:

楼主:
  /*-------------------------------- PLL Configuration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PLL(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if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
    /* Check if the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or not */
    if(__HAL_RCC_GET_SYSCLK_SOURCE() != RCC_CFGR_SWS_PLL)
    {……}else{<font color="Red">return HAL_ERROR;//此处返回错误!</font>}

楼主:
返回HAL_TIMEOUT位置代码如下:
  /*-------------------------------- PLL Configuration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PLL(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if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
    /* Check if the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or not */
    if(__HAL_RCC_GET_SYSCLK_SOURCE() != RCC_CFGR_SWS_PLL)
    {
      if((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PLLSOURCE(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assert_param(IS_RCC_PLLM_VALUE(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assert_param(IS_RCC_PLLN_VALUE(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assert_param(IS_RCC_PLLP_VALUE(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assert_param(IS_RCC_PLLQ_VALUE(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Disable the main PLL. */
        __HAL_RCC_PLL_DISABLE();

        /* Get Star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LLRDY) != RESE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PLL_TIMEOUT_VALUE)
          {
            <font color="DarkOrange">return HAL_TIMEOUT;//此处返回超时错误</font>
          }
        }

楼主:
当出现如上两种错误时,在不重启的情况下,我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在main中进入停止模式,使用外部中断进行唤醒后,系统先执行main进入停止模式后面的代码,还是首先执行外部中断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main中进入停止模式,使用外部中断进行唤醒后,系统先执行main进入停止模式后面的代码,还是首先执行外部 ...

先执行外部中断的服务函数,要把中断标志清除,然后才会执行STOP模式后面的代码。STOP模式唤醒后,系统时钟会强制切换到HSI,HSE和PLL被关闭,你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

楼主:
在main中及中断函数中都增加了时钟恢复函数,是否会造成时钟恢复失败?

网友B:
恢复后再次运行时钟初始化程序。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初始化问题造成的。

网友D:
听说STOP后,有一些初始化要重置。

网友E:
比如时钟系统。

网友F:
再次初始化试试看

网友F:
在恢复的时候再次初始化就可以了

网友G:
我习惯啥都定时进行初始化

网友H:
现象是什么?直接不运行?

网友I(2021-08-30):
默默表示卖205,有需要的不,有需要的可以私信我

网友I:
时钟:
SYSCLK_FREQ_72MHz:SYSCLK = PLL_VCO / PLL_P =144M/2 =72M
72M AHB Prescaler
36M APB1 Prescaler
72M APB2 Prescaler
8M System Clock source

默默表示卖205,有需要的不,有需要的可以+707944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