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PWM呼吸灯

楼主(2021-06-09):
这次测试一下PIC单片机的PWM功能,发现IO复用的端口有很多数量都可以替换。
1、先启动MCC,配置IO与PWM。将板载LED作为PWM的输出端口。在IDE的左下角添加PWM外设,这里选择的是PWM1。在Pin Manager添加PWM输出IO。

2、配置PWM选项,选择内部高速晶振,使能PWM中断输出。

3、生成工程后,添加代码

        for(count = 0;count <1300;count++)
        {
            PWM1_16BIT_WritePeriodRegister(0x00+count*50);
            PWM1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
            __delay_ms(3);
        }
        for(count = 0;count <1300; count++)
        {
            PWM1_16BIT_WritePeriodRegister(65000-count*50);
            PWM1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
            __delay_ms(3);
        }
4、效果

网友A:
板子不错,小巧mini。

网友B:
小巧,迷你的板子其实还是最好用的。期待更多的作品。

网友C:
  PWM信号实现呼吸灯。

网友D:
RGB呼吸灯程序怎么写?

网友E:
呼吸三次然后灯熄灭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F:
怎么用DA做呼吸灯???

网友G:
呼吸灯控制方法不错

网友H:
PWM波控制LED,会是呼吸灯效果

网友I:
呼吸灯的程序我有点不懂

网友J:
定时器控制呼吸灯求怎么写

网友K:
如何用PWM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L:
用pwm做呼吸灯

网友F:
如何用电容按键调节PWM做LED呼吸灯

网友E:
有关pwm呼吸灯程序用按键控制

网友G:
制作呼吸灯的C语言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D:
怎么控制PWM从而实现呼吸灯效果

网友H:
把呼吸灯频率投为100hz频率?

网友C:
PWM的占空比是可以持续调节的

网友I:
跟楼主多多学习了。

网友L:
PWM呼吸灯&心跳灯都不错。

网友K:
LED特效呼吸灯设计

网友J:
led呼吸灯用c程序能实现吗

网友M:
恩,呼吸灯可以产品混个加分项

网友N:
支持一下,PIC官方也有这种配置软件吗,一直没有用过他家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支持一下,PIC官方也有这种配置软件吗,一直没有用过他家的芯片

PIC的MCC就是官方的配置软件,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