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怎么也调不好

楼主(2021-06-09):
PIC16F690 要发送数据并返回到串口助手显示

网友A:
   用串口助手发送并返回数据 期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B:
就是串口助手发什么MCU就要返回什么

网友C:
自己写的代码,还是MCC生成的?建议试试MCC.

网友D:
你代码贴上来看看,光说也不知道你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E:
你往什么地方发送数据呢?需要你接收方对数据这个处理再返回的。或者是这种情况下,他自己的发送端和接收端短接。但是这时候就打不开串口助手了。还是需要接收端硬件的配合。

网友F:
PIC没用过,不知道你的配置是否正确,但是请先测试你的串口接收中断是否可以进入

网友G:
对,再测试串口发送函数是否正确

网友H:
接收函数都是根据寄存器配置。

网友A:
勾上发送16进制数

网友F:
先搞定串口发送吧找个串口的例子

网友I:
建议直接测量TX脚上信号,结合你的发送程序进行调试。

网友J:
你可以发送0x55, 或者0xAA, 来确定你的波特率是否正确先.

网友K:
用示波器也很好看,就是锯齿方波..

网友F:
波特率不对, 再这么弄都是枉然...

网友I:
使用的例程吗

网友L: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