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直流工作点的确定!

楼主(2021-06-10):
不管是教课书,还是日本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书中计算晶体管电路的工作点,一个最核心的假设是VBE=0.7v

我们N久以前就说过,记住VBE=0.7V,配合欧姆定律,就掌握了【核心科技】,计算晶体管电路工作点,似乎是初中物理的层次。

但是,事情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Q7的基极电流怎么估算出来的,7.6UA,我定它很小,可无视他,这样Q6的发射极的电位是0.7V,要精密估算只少要IC(VBE)的指数律参与进去。

网友A:
说话说一半啊

楼主:
帖子要审核,得等半天。

按照VBE=0.7V的套路,如果用来分析触发器电路,会有会荒谬的结论:节点2和3都是0.7V,这是不可能的。

包和时,从VCE而不是VBE.因为有基极电阻隔离。且VCE是维持VBE的因。进入包和时,对方的VBE维持不了包和状态,也就是VBE不可能是0.7V。
两个 Rb 承载了 集基电位差,不管接成的是 交叉耦合还是电压並联负反馈。
2和3 这两点可不会是 Ube !

网友B:
说VBE=0.7V的前提是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饱和区或者临界截止区,

楼主:
按照套路,节点2和3都是0.7V

但实际上,如果用表测量,0.7V左右 这个工作点,是不可能直接量到的,只能测量到0.4V左右,或者1V左右这两个工作点中的一个,至于究竟是哪一个,看初始条件等因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帖子要审核,得等半天。

“节点2和3都是0.7V,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可能的,这跟“斯密特的Z”和“正反馈电压跟随器”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怎么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点2和3都是0.7V,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可能的,这跟“斯密特的Z”和“正反馈电压跟随器”有异曲同 ...

风马牛不相及 的事,被你拉到一起。

这么快就修改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判定T1集极是否飽和。本例T1是飽和。

不懂就不要扯了,这里不是饱和与否的问题,而是非线性问题。

你也不想一想,我怎么可能弄教课书上这些小玩意拿来扯??除非无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风马牛不相及 的事,被你拉到一起。

冤枉啊,你看5楼和6楼的发帖时间间隔,你发5楼的帖子的时候我压根没机会看到,

另外,赠送给你一个趣味电子DIY电路:调频无线话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判定T1集极是否飽和。本例T1是飽和。

你说的我明白了。
计算解决一部分,留一部分调试解决。
个人通过调试RCC,得出结论,晶体管电路计算特别难受,但是调试非常简单,就几个电阻,电容。
有些还是随手抓的,取值很宽。用功耗,thd去约束。
有些取值是偏窄的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冤枉啊,你看5楼和6楼的发帖时间间隔,你发5楼的帖子的时候我压根没机会看到,

另外,赠送给你一 ...

小声地说:在模拟IC中,这种交叉耦合结构是非常常见的。

免费送你个等效电路:

如果是MOS管,那个负阻=-2/g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声地说:在模拟IC中,这种交叉耦合结构是非常常见的。

免费送你个等效电路:

是的,我十多年前在本论坛发过一个IC内部的4个三极管做的T触发器电路,那个电路更好玩,我当时年幼,没有完全领悟其中的道理,

现在要是谁能设计出3个或者2个三极管做的T触发器(不用电容器),我肯定跪下来拜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先从已知的或者可以合理假设的做开头,能计算的就计算,剩下由调试来确定。 ...

这个x,就是提出估算的套路缺陷,给出反例。将你的套路打碎。让你思考。
一开始听起来还不错,我有一定的软件编程能力,坐等更好的套路。
结局是,还得参考黑田彻的套路,软件仿真呗。
一开始对晶体计算有很高的热情,杨教授《新概念模拟电路》第一册也有晶体管计算的实例,
实际发现晶体管数值计算的精度意义不大。
倒是代数计算还行,看看某电阻在分母还是分子。或者是某电阻与某电阻的比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判定T1集极是否飽和。本例T1是飽和。

既然饱和了,就不要来个电阻分压,弄个2.5V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和R2分压的戴维宁定律,三岁小孩都知道。

你的模电水平,如同许银川的残棋,可谓鬼魅残功!!

上次沙文在群里问了类似于下面右图的问题,他说为何分压出来的不是2.5V啊,我说你看电流I是多少啊?

楼主:
大约是8-9年前,老张看了一下这个电路,说太复杂,【⚪教授】搞不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模电水平,如同许银川的残棋,可谓鬼魅残功!!

Ib1=(2.5-Vbe)/55,这都看不明白?你这是阴沟里面翻了船啊,

网友E:
如何用最简单方法估算Ib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何用最简单方法估算Ib

小信号三极管在几十mA下,β值很急剧下降这是2n5551在Ic很大的情况下的hfe

不要用放大模式。

网友F:
自己思考,印象才深刻。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一个。现在问题是实际电路的三极管并非都是Vbe=0.7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长期在猴圈里打滚,顶多是猴大王。经常跟789丶797丶9490丶315等等切磋,自然会 ...

真空管还是很好玩的,看上去很漂亮,做出的小玩意满满的年代感,我这里有二十几个,等退休了慢慢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帖子要审核,得等半天。

这是个竞争电路,谁强谁弱碰运气。数字电路里有这个

楼主:
现在有时间了,让你看两幅图:

上图要说明两个图中的源转换:
左图中的电流源,等于右图中电压源中流过的电流;
右图中的电压源,等于左图中电流源两端的电压!

这个结果太容易理解了。

现在两个电路中,分别加一个晶体管,然后用右图中电压源中通过的电流,作为作图中的电流源激励,然后看电流源两端的电压:

如上图所示,现在电压可不是5V,而是1.5V左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大说T2基射0.4V也可能,hFE=10,本征Vce=0.2v,本征电阻RE=0.2/le=0.81ohm。或者其它组合
总Vce=本征Vce ...

这个电路是说明三极管模型缺陷的,提出问题,而无解决方法,深究无意义。
且大电流明显mos管挑选范围大,模电不只有三极管

网友F:
Vout:95.65mV
Vbe:1.28V
Ir3:228mA
Ir2:11.67mA
Ir1:33.78mA

这个Vbe 还真不能按0.7V算,但原因呢?静待X大讲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BJT或者MOS,都必须考虑容差、温度等等,等于是可靠度问题。
以前同事仼意晶体管,致使MCU电压复位 ...

杨教授在b站视频中表达了定量计算为上,定性分析为次。经分析有偏性
经个人实践,三极管电路为阳,定性分析为上,定量分析为次。
运放电路为阴,定量分析为上,定性分析为次,最好精确到小数点8位以上,否则无法跟x打赌。
我的学习目标就是把本科学历的人开发的简单产品,连外壳,模具,带电路板软件,硬件一把抄了,我就有饭吃。也就是近世代数学的逆元。所谓反本科或本科反。具有中和本科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帖的最大贡献是789提供的AM发射咪。那么电感折开成两个或者有中插头之时,可以用一颗晶体管。如图。
TX和 ...

还是你们俩能玩一块去,水平也差不多,跟找到了知音一样,所以你们俩好好聊!

网友F:
楼被盖歪了,还是回到主题,三极管Vbe的电压不是固定的0.7V,那它应该是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帖子要审核,得等半天。

四点同位不可能, 23两点依然一高一低,
如果两个 Rb 皆为 0Ω ,则 25合一,34合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有你楼上那位什么都不懂的想要骂人和歪楼。其他人一直都在主题。
你多找不同类型(fT丶耐压丶电流)晶体 ...

截图让大家看看专门造谣的无耻之徒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截图让大家看看专门造谣的无耻之徒

*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假如是Q1和Q2是平衡的,代表两个集极是相同电压。
Vc=(Rb1*Ib)+Vbe。并非Vc等于Vbe。需要解多项式求解。
得 ...

如果根据 Rb=0.8βRc 的经验公式,加上 Ic 接近极限,则 Ube 有 0.7V 很正常。

网友I:
是否因为没有负反馈的偏置,电流受Vbe影响很敏感,毕竟指数规律。如果有负反馈偏置,偏置电流可能对vbe 不敏感,那么0.7V假设的误差就不大。
这么理解对吗?各位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家快来看看cap员,他自己什么都不懂,光只会攻击别人。換成是别人都会感到丢脸。  ...

都来看

网友E:
废话少说!我是模电的门外汉,一辈子模电水平都不及格;你是模电的专家,那么以下两个比试完再说。模电水平这么不对称的比试都不敢,说明什么?

1,"我如果给出不饱和的电路,你给X大实验室捐1000块敢不敢?"
2,"如果你能够用公认的算法,计算出任何三极管的Vbe都是0.7v,我给X大实验室捐2000块。如果我能够用公认的算法,计算出Vbe可能是0.7V,也可能不是0.7V(比如1V或0.3V),你给X大实验室捐2000块。敢不敢? "

网友E:
理想模式的晶体管Vbe=0.7v,即所有的晶体管就都是Vbe=0.7V。照此奇怪的逻辑,
理想模式的晶体管放大系数100,所有晶体管的放大系数都100。

网友E:
*
既然怎么喜欢抄作业,再给一个。

网友E:
   一讲要捐钱,K5就跑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一个貌似要赢的却跑了,一个貌似要输的却追着他来打败自己,
并告知打败的办法是贴出公式,怪哉!

网友E:
    "早就知道了,现在是告诉让你知道。你的东西没价值而且是错的,谁会去研究你的东西,除非是白痴。"
      大家看看上面K5的回复

     K5:我的电路有没有价值,是由你来评估的吗?白眼狼,既然连时间和公式记得那么清楚,那么截图让大家看看,7年来,你在那个帖说到,增益可以象电阻一样并联计算。截不出图,你不但是白痴,而且是强盗!
      既然你模电水平那么高,现在就明确表态,要不要按照57那两点来,怎么怕一个模电的门外汉?

网友E:
引用 网友E:
*
既然怎么喜欢抄作业,再给一个。

  再给两个图,集电极输出电压的比对,大家看看,可以用饱和来分析吗?不给计算方法是为了防狼,
请大家原谅!现在已经给出电路,K5还有什么话说!如果你给X大实验室捐款1000块,我就贴出计算方法。
否则滚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一颗IC?NE567?8038?

原帖在这里:发现4个三极管就能做T触发器(不用电容)!https://bbs.21ic.com/icview-8173-1-1.html

18楼有具体IC型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再给两个图,集电极输出电压的比对,大家看看,可以用饱和来分析吗?不给计算方法是为了防狼,
请大家 ...

把计算方法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把计算方法贴出来看看吧

   为了不让造谣之徒误导,现在贴出Vbe的计算,这些不是我的原创。  无论用戴维南戴维北或节点电流法分析,得到只是是Ib,那么还要计算Vbe。
计算Vbe公认的方法有两个都是利用计算PN结的方法:其一是用P区和N区的掺杂浓度系数NA和ND计算PN结的内建电场,
外电压克服此内电场,PN结就启动导通,由于不同制作工艺,掺杂浓度不同,所以内建电场就不同。公式看X大上传的帖。
  另一个是PN结的伏安特性表达式,移项:Vbe=VtLn(Ib/Is),这个有不少网友上传过,我就不截图。但是,三极管有些参数
是PN结没有的,必须修正,这个就不讲。从公式可知,就是一样的饱和参数,Ib不同,Vbe也不同,哪来的固定0.7V。
  对此两个公式不懂,说什么Rb、Re参数可用计算,那么列出公式!参数记得这么清楚,说什么忘记?如果是“原创”经验
公式能算什么东东。为了园谎,居然创造一个"理想Is",那么理想Is怎么定义?数值多少?

本帖开头讲到Ib计算,只是一近似值,因为Vcc-Vbe是不准确的,要准确采用逐渐靠近法多算几次。

网友E:
  两个电路的Ib相差1000倍,按照公式计算,Vbe相差∆V=VtLn1000=178.6mV。那么,为何上述仿真
∆V=1062-684=378V,如果实事求是,不要连仿真都造假(的确本版有这样的),深入思考,总会弄清楚。
所谓“入深则专,入浅则散。”

网友E(2021-07-11):
引用 网友E:
为了不让造谣之徒误导,现在贴出Vbe的计算,这些不是我的原创。  无论用戴维南戴维北或节点电流法分析 ...

66楼已经提醒:"三极管有些参数是PN结没有的,必须修正,"。Vbe如何修正,还要深入了解三极管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