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运放的原理是啥?

楼主:
这个电路图用PROTEUS仿真,输入一个5V 50hz 的正弦波信号,输出一个2.5V的50hz 的正弦波信号。
看着也不像跟随器,请问原理是啥?

网友A(2021-06-10):
运放部分是跟随器,只不过前面有衰减。

网友B:
“看着也不像跟随器”,就是跟随器,如何看它不像?
输入信号被R17+R18与R16分压约一半,很好算的。
就这么简单。

网友C:
为啥说不像跟随器?

网友D:
哪里不像?

楼主:
好吧,就是跟随器,有一半分压,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E:
输入分压一般再跟随输出,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