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51单片机的拓展总线P0可以用GD32的IO口模拟么??

楼主(2021-06-10):
想请教一下。51单片机的八位拓展总线可以用GD32的IO口模拟么?或者用什么接口?

网友A:
要看你的单片机支持不支持了。

网友B:
这里的八位数据总线可以理解为并行总线,总线上传输数据是通过电平变化实现的。51单片机时钟一般不会很高,所以GD32 IO完全可以模拟51单片机八位扩展总线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可以,但是没有人会无聊的这么干。有这功夫还不如找一个专用的扩展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