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个问题,怎么放大单片机逻辑电平?

楼主(2021-06-10):
麻烦问一下,想把单片机的I/O高电平从3.3V放大到10V(三倍左右的样子 不需要准确),可以怎么处理一下呀?

网友A:
分立器件,就是用个三极管转成集电极开路,三极管集电极上拉就可以获得所需高电平
通用集成电路,cd40109

网友B:
“单片机的I/O”,通常是逻辑信号,采用电平转换电路即可(需要有个10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立器件,就是用个三极管转成集电极开路,三极管集电极上拉就可以获得所需高电平
通用集成电路,cd40109 ...

这么说的话 mos管就也可以了对吧,只是 不管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对于输出是不准确的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I/O”,通常是逻辑信号,采用电平转换电路即可(需要有个10V电源)。
...

感谢~ 利用电容和二极管做倍频也可以是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利用电容和二极管做倍频也可以是么

逻辑信号的传递延迟越短越好,并且其输出需要考虑驱动能力。通常,不会考虑“利用电容和二极管做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信号的传递延迟越短越好,并且其输出需要考虑驱动能力。通常,不会考虑“利用电容和二极管做倍频”。 ...

okay 懂了 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利用电容和二极管做倍频也可以是么

你讨论的是,没有外部供电吗?
没有外部供电,单片机引脚一般以一定频率为1,引脚低电平或高电平为0.说白了就是开关电源了。
你这种用途是用高压驱动mos,降低rds(o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讨论的是,没有外部供电吗?
没有外部供电,单片机引脚一般以一定频率为1,引脚低电平或高电平为0.说白 ...

是有外部供电的,就是后端电路的逻辑高低电平是很高,单片机的3.3v进去 那边没法判断属于什么电平,所以想要简单的搭个小电路放上去起到控制作用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外部供电的,就是后端电路的逻辑高低电平是很高,单片机的3.3v进去 那边没法判断属于什么电平,所以 ...

后端电路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电路模块,建议加光耦。对模块保持不信任的态度。
你是探讨ttl或cmos电平吧。
主要看模块电路,一般都是拉低或拉高。
如果拉低,单片机控制npn就行了,都不用上拉,我的产品就是这样的。这种上拉电阻,高电平供电能力不大。
如果是某些汽车产品,高电平有效,需要用pnp去的驱动,高电平必须有足够的供电能力。
一般就是这两种,设计时考虑一边,可以搭电路验证的。或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端电路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电路模块,建议加光耦。对模块保持不信任的态度。
你是探讨ttl或cmos电平吧 ...

明白了 我先做个仿真看看大概效果 谢谢呀

网友C:
可以放大,用lm324,32V以下都可以精确放大。

网友D:
三极管  mos管  光耦  等   再加一个 10v电源 ,10v电源很重要  可以是3v升压到10v也可以是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