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下,如何让不同组pwm同步?

楼主:
要求如下图,需要两组互补的p wm信号同步输出,或者说pwm0和pwm2的上升沿同时出现,该如何做呢?谢谢

网友A(2021-06-10):
1、如何设置data flash的 ?
2、在keil里如何烧录data flash数据的?
3、在ICP里如何烧录data flash数据的?看上图选择的是APROM而非data flash
4、如何判断掉电没有保存数据的?

网友B:
有pwm同步的代码在bsp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如何设置data flash的 ?
2、在keil里如何烧录data flash数据的?
3、在ICP里如何烧录data flash数 ...

icp 工具,文件里面有操作的流程。

网友C:
这个要求,可不可以考虑硬件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