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請教 如何在Linux下取得NUC980 CPU頻率

楼主(2021-06-10):
想請教NUC980如何於Linux運作下取得目前CPU頻率

网友A:
是否有可能 在Linux kernel menuconfig中 有什麼我沒Enable的功能嗎?

网友B:
应该有获取函数吧

网友B:
另外这个运行频率是可以设置的,你设置的当前是多少,然后通过相关的函数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