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980新做的板子使用USB0启动,计算机链接不上

楼主(2021-06-10):
做了3次板子,都是4层板。打算用USB烧写程序,链接计算机时,每次报 “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的错误。最后一次把USB0 连接到一个1.25间距的 3pin座上,接出来也不行。问下,咋回事呢???

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网友A:
Power On Setting Jumper 跟USB  ISP 相关的两个上拉电阻检查一下有没有上拉,同时请安装最新的 NuWritter WinUSB 驱动

网友B:
检查USB ISP 上拉电阻有没有将电压拉到合乎规格的水平

网友C:
是否操作系统或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