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8C21123 的ADC功能错误提示

楼主(2021-06-10):
芯片用CY8C21123 ,例程功能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AD采样P0[5]的输入电压,但提示:
!E E:\CY8C_ADC\CY8C\CY8C\main.c(23): undeclared identifier `ADC10_1_HIGHPOWER'

说没定义这个,但我在添加AD模块时已经把名字改成ADC10_1,不知还需要更改哪里
不知哪位能否告诉一下,现附上例程,先谢啦

楼主:
感觉用CPRESS芯片的人是不是比较少,发现人气没那么旺啊

网友A(2023-12-26):
找到代码中使用ADC10_1_HIGHPOWER的地方,并将其替换为正确的参数名称。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可能需要将其替换为ADC10_1_CONFIG。

网友B(2024-02-29):
确保你在代码中使用了正确的ADC API调用。例如,如果你在初始化ADC时使用了 ADC10_1_Start(),那么请确保之后的调用也使用了 ADC10_1_ 前缀,比如 ADC10_1_IsEndCon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