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9013 MDQA QFN32的CAN脚没有信号

楼主(2021-06-10):
示波器显示信号是错误的。

主要代码如下:

while(1)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g_sendCANMsgInfo.DATA[0] = 0x01;
                        g_sendCANMsgInfo.ID = 0x189;
                        g_sendCANMsgInfo.IDE = 1;
                        g_sendCANMsgInfo.DLC = 7;
                        CAN_TransmitMessage(CAN0, &g_sendCANMsgInfo, CAN_TRANSMIT_PRIMARY);
      /* USER CODE END WHILE */
      mdelay(2000);
    }

static void ATC_CAN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CAN_Init 0 */

    /* USER CODE END CAN_Init 0 */

    CAN_BitrateConfigType normalBitrate;
    CAN_ConfigType canConfig;

    /* USER CODE BEGIN CAN_Init 1 */

    /* USER CODE END CAN_Init 1 */

    MSP_CAN_Init(CAN0);

    normalBitrate.PRESC = 5;
    normalBitrate.SEG_1 = 11;
    normalBitrate.SEG_2 = 2;
    normalBitrate.SJW = 2;

    canConfig.can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Config.errorWarningLimit = 1;
    canConfig.clockSrc = CAN_CLKSRC_AHB;
    canConfig.tsMode = CAN_TSMODE_FIFO;
    canConfig.tsAmount = CAN_TRANSMIT_ALL;
    canConfig.interruptEn = ENABLE;
    canConfig.tpss = DISABLE;
    canConfig.tsss = DISABLE;
    canConfig.timeStampEn = DISABLE;
    canConfig.rom = CAN_RECV_DISCARD;
    canConfig.selfAckEn = DISABLE;
    canConfig.fdModeEn = DISABLE;
    canConfig.interruptMask = CAN_IRQ_ALL_ENABLE_MSK;
    canConfig.normalBitrate = &normalBitrate;
    canConfig.callback = CAN0_IRQHandler_Callback;

    CAN_Init(CAN0, &canConfig);

    /* USER CODE BEGIN CAN_Init 2 */

    /* USER CODE END CAN_Init 2 */
}

楼主:
结帖,已经解决。

网友A:
楼主说说解决的办法,我们也参考一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解决的办法,我们也参考一下,学习一下。

要连接好接收适配器才能调试CAN通信的程序。那个信号是MCU发送的错误帧,由于MCU没有把CAN信号成功发送出去,就会向总线发送错误帧,总线持续不正常就会持续发送错误帧,就导致了示波器出现那种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