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安装出错,请问该如何办?不理会的话运行打不开

楼主(2021-06-10):
如果不理会,安装完毕后软件打不开,显示找不到java 1.7

网友A:
要先安装好java,否则运行不了MPLAB X IDE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安装好java,否则运行不了MPLAB X IDE 的。

请问java是什么版本?我安装了java(TM) 9 64位,还是显示没有java,不是这个吗?

网友B:
卸载了重新安装吧

楼主:
请问这么多改安装哪一个?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卸载重装

网友D:
你没有安装JDK,所以才出现现在的错误。

网友E:
先安装Java试一试,不行的话我建议你重装一下官方的原版系统。这个软件操作系统的要求或者系统文件确实比较高那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