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507 Keil自带的RTX支持问题

楼主(2021-06-10):
使用MDK5.3.4,已安装官网芯片pack包;
新建工程时在CMSIS配置部分没有可选的Device选项(其他芯片如STM32系列均可选);
在Keil官网器件list里也没有E50x的型号。

是否该型号不能使用keil自带的RTX(或叫CMSIS-RTOS2)?

小白一枚,麻烦大神指教

网友A:
应该是还没有推出pack包

网友B:
pack包和系统没关系

网友C:
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基本上都不会用mdk自带的这个操作系统的。。仅限于研究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D:
RTX5非常好用,谁用谁知道。。。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由于我之前一直在搞TI 的DSP,用的CCS自带的SYS/BIOS,因此对界面化这类的配置方法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暂且不讨论哪个系统的好坏了,等对ARM熟悉之后再仔细研究了。
接着上次的问题。
使用官网下载的GigaDevice.GD32E50x_DFP.1.2.0.pack时,建立工程时发现器件型号选择GD32E503系列下任意型号,都可以正常选取RTOS相关选项,但是选择505或者507时依旧报错 见图。

于是尝试开始分析pack包中pdsc文件,使用UltraEdit打开文件,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编写的(有可能是xml语言?此条不确定,本人除C和简单的汇编之外,其它编程语言碰都没碰过)。慢慢分析,pdsc文件主要就是进行器件描述、库文件关系引用、各种编译条件设定等等。查看手册,503属于HD系列,505和507属于CL系列,而在pdsc文件中多处都对这两个系列进行了区分。
之后就是痛苦的一个文件一个文件查找的过程了,查找pack里边define CL和HD的地方,尝试进行局部语句和整体文件替换,几天后发现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最终,又回到pdsc文件。
pdsc文件中第306行开始定义各种condition,309行和316行区分了两类器件,见图。
会不会是这两行的问题,于是仿照进行修改。
修改的依据是官方说明文档

修改之后,问题解决,再选择505或507都可以选择RTOS的选项了(运气占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
1、仅仅解决目前无法选择配置RTOS的问题,还未确定改之后OS能不能正常用,大神勿喷;
2、不确定这个语言写法对不对,出这个问题是我的个例还是官方BUG,求大神指导;
3、方法比较粗暴,啰嗦了一堆,再次感谢关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基本上都不会用mdk自带的这个操作系统的。。仅限于研究的话还是可以的。 ...

你太小看RTX了,或者是有偏见。 RTX的安全认证等级 和UCOS持平,次于threadx。 在arm芯片运行的话,效率是所有RTOS之最。

网友E(2021-07-15):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基本上都不会用mdk自带的这个操作系统的。。仅限于研究的话还是可以的。 ...

人家RTX5做了那么多安全认证,可不是仅仅拿来研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