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01 acmp触发pwm fault功能

楼主(2021-06-10):
硬件环境:AC7801开发板
软件环境:keil
功能:acmp触发pwm fault功能。
          内部dac输出作为acmp的参考值,acmp另一输入是开发板上的电位器电压。
          当电位器电压大于dac设置的电压时,把pwm输出自动屏蔽。
          PWM被屏蔽输出后,当电位器电压小于dac设置的电压时,自动恢复pwm输出(也可设置为需要软件参与,再恢复)。
          此功能可做过流保护。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B:
楼主的思路清奇,很棒的。不错的选择。

网友C:
不错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如果用自带的欠压比较器加上电池的话,那就更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