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EPWM与PWM区别

楼主(2021-06-10):
请教一下各位,有些单片机的内部有EPWM模块,相比一般单片机的PWM模块而言,这个E 到底有哪些增强功能,看了一下数据手册,也是模糊的。

网友A:
EPWM也就厂家自己定义的名字而已,要看差异只能拿同一个厂家的东西来做对比。

网友B:
要具体看厂家的数据手册,每家的芯片都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加强版本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