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程序跑不起来,而且只能下一次,怎么办?

楼主(2021-06-10):
1、硬件没问题,一直在用,调试的时候,突然不能下程序了。
2、以为片子坏了,换了一个又试了下,第一次能下载,程序跑不起来。再下载就不行了。

各位,遇到过么?

网友A:
是不是下载的低功耗程序,导致芯片进入了休眠,可以按住复位下载试试

网友B:
是不是程序中禁止了JTAG和SWD了,用串口的方式下载试试。

网友C:
LL_GPIO_AF_Remap_SWJ_NOJTAG();    //使用CubeMX生成的代码可能默认禁用了SWD端口,如果使用SWD端口调试时,需手工改为禁用JTAG端口,已经禁用了SWD端口的,使用Keil5启动调试,此时Keil5会检测SWD和JTAG端口,用镊子短接RST脚和GND两秒钟左右,Keil5检测到SWD端口就可以正常下载调试了!

楼主:
用串口可以,
串口下之前的任意老程序,就能恢复。

一旦先现在的调试程序,就完犊子啊。。。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L_GPIO_AF_Remap_SWJ_NOJTAG();    //使用CubeMX生成的代码可能默认禁用了SWD端口,如果使用SWD端口调试时 ...

没用cube,一直在老程序上调试新功能。

网友D:
可能是GPIO相关的代码有问题,把调试引脚设置成普通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