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VS如何选参数

楼主(2021-06-10):
工作输入电压范围DC18-39V,选择SMBJ40CA的TVS有的器件出现击穿短路损坏,电压并未超过40V,是选用的TVS管电压低了吗?

网友A:
TVS参数选的不对,TVS主要防浪涌,DC输入18~39V,那浪涌电压是多少呢?一定比39V高的多吧。后端是DCDC吗?它的极限输入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参数选的不对,TVS主要防浪涌,DC输入18~39V,那浪涌电压是多少呢?一定比39V高的多吧。后端是DCDC吗?它 ...

后面的DCDC输入电压最高40V,浪涌电压一般1K-2K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VS参数选的不对,TVS主要防浪涌,DC输入18~39V,那浪涌电压是多少呢?一定比39V高的多吧。后端是DCDC吗?它 ...

点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涌的能量大,超过了TVS能够成受的功率

没加入浪涌信号,只是老化测试就坏了

@zlf1208 :老化时电压36伏左右
1. 不知道你老化时加多高电压;2. 会不会TVS管性能有问题

网友B:
浪涌的能量大,超过了TVS能够成受的功率

没有加浪涌信号

网友C:
TVS的浪涌保护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浪涌电压和电流较大的话,可以用MOV+GDT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TVS的浪涌保护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浪涌电压和电流较大的话,可以用MOV+GDT的方式。 ...

关键是没有施加浪涌信号,只是通电老化,TVS管就坏了

网友D:
Stand-off Voltage VWM (Volts)这个参数一定要大于电路的实际电压啊。
如果按最高电压40V,应该选择SMBJ51A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and-off Voltage VWM (Volts)这个参数一定要大于电路的实际电压啊。
如果按最高电压40V,应该选择SMBJ51A ...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51V确实可能不坏,开启电压最高60V了,权位电压80多V了。太大了容易造成低压浪涌不保护,所以要分析电路,不能盲目加大,加我微信15013821502,发原理图我帮你看下。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1V确实可能不坏,开启电压最高60V了,权位电压80多V了。太大了容易造成低压浪涌不保护,所以要分析电路 ...

老师,你说的开启电压最高60V,那是VBR值,即击穿电压。也就是在流过规定电流(IR )时,加于TVS两极的最小击穿电压;
低于击穿电压TVS是不会发生雪崩的,但是会少量漏电流,
正因为这个电流会导致TVS发热损坏。

因此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不能让TVS处于击穿状态,
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应该小于TVS的VMW关断电压。

对于5%的VBR来说,VWM=0.85VBR;对于10%的VBR来说,VWM=0.81VBR。
由于要求可靠性,因此应采用SMBJ51A的VBR min值,0.81*56.70=45.927
可见,在额定电压40V的电路,选择VWM值=45.9的TVS是合理的。
TVS就能始终把被保护器件的电压限制在VBR→Vc之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师,你说的开启电压最高60V,那是VBR值,即击穿电压。也就是在流过规定电流(IR )时,加于TVS两极的最小 ...

你搞哪么多公式干嘛,查下规格书就好了。SMBJ51CA的VBR最小56.7,最大62.7V,说明如果一个56V电压的脉冲进来,TVS根本没动作。56-62.7V电压进来,也只是部分TVS可能工作。看你后级电路能不能抗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搞哪么多公式干嘛,查下规格书就好了。SMBJ51CA的VBR最小56.7,最大62.7V,说明如果一个56V电压的脉冲进 ...

楼主原来是采用SMBJ40CA,VBR=44.40,VWM=35.9
楼主说老化时电压36伏左右, 那么这时TVS可能就已经开启了,
由于工作电压略高于TVS的VWM参数,所以SMBJ40CA就容易损坏。
考虑到楼主的电路最高工作电压是40V,至少要用SMBJ48A,
如果再考虑到楼主的电源不是稳压电源,选择SMBJ51A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原来是采用SMBJ40CA,VBR=44.40,VWM=35.9
楼主说老化时电压36伏左右, 那么这时TVS可能就已经开启了 ...

好的,谢谢

网友F:
TVS电压过低了,这时候早就软导通了,长期过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TVS电压过低了,这时候早就软导通了,长期过热损坏

谢谢

网友G:
TVS的特性有点让人抓狂,软导通电压偏低,钳位电压又偏高,也就是说,为了不引起漏电(软导通)你得选一个电压值稍高的TVS,但这个TVS的钳位电压却已经超过了芯片的最大工作电压,也就是说万一来一个冲击,这时很可能保护不了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原来是采用SMBJ40CA,VBR=44.40,VWM=35.9
楼主说老化时电压36伏左右, 那么这时TVS可能就已经开启了 ...

你的VRWM怎么来的?SMBJ40CA,VRWM就是40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TVS的特性有点让人抓狂,软导通电压偏低,钳位电压又偏高,也就是说,为了不引起漏电(软导通)你得选一个电压值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