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程序可以写flash的内容吗?

楼主(2021-06-10):
F2812内部有256k的flash,通常是把程序烧写在flash中,但通常用不完,想问程序可以写flash的内容吗?

网友A:
程序读flash的内容有问题吧?

网友B:
XIP的代码不能erase,program自身所在flash, 除非是multi-bank的flash.

网友C:
flash可以写,但是读的时候速度会很慢

网友D:
单bank的flash,一般代码要跳到RAM区间执行erase,program操作。

网友E:
一定要计算好你的程序代码的大小的。

网友F:
剩余的flash空间是可以用于存储数据的,还需要考虑片擦除的机制。

网友G:
空余的地方但让可以用来存储其他数据的。

网友H:
涉及到大数据量采集的程序中,有效利用flash的剩余空间的很重要。

网友I:
在应用的时候,flash中不光是能放程序的,还可以存放其他数据的。

网友J:
在存放数据的时候注意,你的存放数据的那一页的不能跟程序代码在同一页的。。

网友K:
你需要擦除你的数据的时候,就会一块的将程序给擦除掉的。

网友L:
说到这里主要就是要注意flash的擦除机制的。

网友M:
剩余的flash可以用于存储数据

网友N:
程序写flash内容?啥意思?向flash中写入数据的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剩余的flash可以用于存储数据

可以写,但是要32个字节一起写,擦除的时候是按照页进行擦除的。

LG 新推出一款MCU ,ARM M3 内核,需要的可以联系我。13554746750

网友O:
利用flash的读写特性的保护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