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关于MPLAB x ide v4.05源程序报错问题

楼主(2021-06-10):
关于MPLAB x ide v4.05源程序报错问题,麻烦各路大神帮忙解析一下,问题出在哪,相关资料在图片里。

网友A:
后面差个分号吧

网友B:
数组后面少了一个分号

网友C:
指引很明确了,数组的定义有问题,后面少个分号,定义这种长数组的时候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引很明确了,数组的定义有问题,后面少个分号,定义这种长数组的时候需要注意。 ...

谢谢,是的,数组后面缺个分好,加上去就好了,没有提醒,还真没有检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引很明确了,数组的定义有问题,后面少个分号,定义这种长数组的时候需要注意。 ...

我想请教一下,Mplab编译失败,提示无法打开头文件,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组后面少了一个分号

在吗?我想问一下,编译失败,提示无法打开头文件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Mplab编译失败,提示无法打开头文件,是什么原因。

你要确定这个路径下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头文件,一般是路径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吗?我想问一下,编译失败,提示无法打开头文件是什么原因呢

我把整个文件压缩上传了,你这边能看看我的路径问题呢?我的文件下面好像有这个文件,也没有中文,帮忙看一下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