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通信模块供电疑问

楼主(2021-06-10):
请各位大神求助!
如4G模块、WIFI模块等通信模块用LDO供电?还是用DCDC供电?这两个选择哪个会好点?为什么?

网友A:
用哪个合适取决于前级电源的电压,压差大就DCDC,压差小就LDO,而需升压则只能DCDC。

网友B:
这类模块在联网的时候,功耗比较大,一般达到400mA@3.3V的封装功率,反正我用的是DC-DC降压电路,LDO这么大电流会发烫严重。

网友C:
建议前DC-DC,后加LDO,既性能好,又显得产品高大上,还促进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