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ISP的问题:为什么加入MAX232/3232之类的芯片,不能连接.?

楼主(2021-06-10):
关于ISP的问题:为什么加入MAX232/3232之类的芯片,不能连接成功?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物理电平都不一样,当然连接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电平都不一样,当然连接不了了

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MCU加了MAX3232电平接入RS232接口,发现无法触发中断。

网友B:
TTL转RS232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C:
理论上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除非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楼主:
最终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