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各位,遇到一个类似DCDC原理的图,但搞不明白

楼主(2021-06-10):
前端应该是PWM输入,convhtr是电压输出,这个是什么原理啊,像是DCDC相关电路,但是也不太对啊感觉,不过确实能实现,感谢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BUCK电路了解一下,上下颠倒就认不出来了?

@LcwSwust :非常感谢,我一直以为负载接地。。。咋看也看不明白。。。
@16603247317 :对
@LcwSwust :我好像明白了。负载是不是应该在CONVHTR与12V之间?
@16603247317 :自己画一下L1的电流方向
感觉不太对啊,二极管的方向, MOS管不管导通不导通 电压都没法过来吧,,麻烦讲解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