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低电平驱动继电器IC

楼主(2021-06-10):
有什么可用的,像2003一样就行,区别就是要低电平吸,高电平分,不想再加反相器了

网友A:
用分立元件搭是最简单的。

网友B:
加个反相难道不是更简单吗?

楼主:
真没有,那就只有加反相器了

网友C:
用个PNP的三极管就行,如9012,8550就行

网友D:
每个厂都有跟2003一样的反相的,具体型号脑子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