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家用的最多的哪款MCU

楼主(2021-06-10):
最近想扩展下国产芯片,问问大家,现在用的较多的是哪款?
主要考虑供货周期和技术资料便于查找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有货么

网友C:
国产主要是GD,华大和灵动。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应用场景

网友E:
我们现在还是以ST的芯片为主,其它的芯片为辅的。

网友F:
直接还是st,缺货的时候国产涨价不比st好多少

网友G:
在缺货的情况下,大家什么都用,只要技术支持做得好。

网友H:
大批量用过 ST, STC, 新塘,华大 ,赛元  。都还行,不过最近都没货或者大涨价。只有不好用的单片机才有货。

网友I(点评):
我是代理,有需求MCU可以找我。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大批量用过 ST, STC, 新塘,华大 ,赛元  。都还行,不过最近都没货或者大涨价。只有不好用的单片机才有货 ...

说的太有道理了,瑞萨RA族,货源充足,因为这玩意根本没人用,我现在就饱受折磨,被下任务开发这个,就因为货源充足。太难了

网友H(点评):
不常用的MCU,往往资料不全,坑多。我也在踩坑填坑中。

网友J(点评):
回复 网友H: 你现在踩哪个坑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J: RISC-V内核的MCU

网友K:
国产32位MCU,24pin,SSOP24,1.8~5.5V,48MHZ,64K flash,4K RAM,ADC 12bit,可支持最多17个触摸按键。
    每周都有稳定到货,谢绝炒作,价格合理。可提供技术支持,只考虑靠谱、长期稳定项目。
    qq:406773609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说的太有道理了,瑞萨RA族,货源充足,因为这玩意根本没人用,我现在就饱受折磨,被下任务开发这个,就因 ...

瑞萨的代理,前一段来过单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们这量也不大,又嫌ST的贵

网友I(点评):
我有MCU。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应用场景

ST的103和407系列吧

网友M:
GD的F1和F4系列用得多

网友N(2021-07-16):
华大的怎么购买呀,官网电话没人接呀!

网友O(2021-10-06):
引用 网友N:
华大的怎么购买呀,官网电话没人接呀!

需要芯片资料的可以发一下这个邮箱3284494788@qq.com

网友P:
国产应该是GD,灵动,华大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J:
说的太有道理了,瑞萨RA族,货源充足,因为这玩意根本没人用,我现在就饱受折磨,被下任务开发这个,就因 ...

我这边可以提供mcu